如何把24v开关量输入到MCU引脚

楼主(2013-12-27):
我有个24v的按钮和脚踏开关,想把开关信号传送到MCU引脚,怎么办?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光耦隔离呀,PLC的输入都是这样的,你另一个帖子不是在用PLC吗

网友B:
对!原来喜欢用单片机,现在发现,其实很多场合直接上PLC更好。

网友A:
现在的PLC越来越强大,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单片机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网友C:
加光耦,大部分情况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加光耦比较好,用电路降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光耦 或者  接个电阻 采样

网友F:
电阻分压或者光耦隔离都可以的,另外PLC怎么也不可能会比单片机价格低,如果自己会玩单片机,这个方案不会超过5元,PLC怎么比?

网友A:
呵呵,不要电源不要pcb?接线端子,壳体,再美观点去做张面皮,器件是值不了几个钱,现在国内还有点名气的小型plc就三百多块钱。当然我们公司也很少用plc,几十万的设备全用单片机,除非点数太多比如大型的生产线

网友G:
生产线用PLC的更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PLC越来越强大,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单片机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MCU跟PLC似乎交集不大。

PLC不也是MCU做的。

网友H:
光耦隔离(常用)
电阻分压(省钱)
触发器变压(稳定)
晶体管降压(麻烦)

···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H:
光耦隔离(常用)
电阻分压(省钱)
触发器变压(稳定)

继电器转换(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转换(方便)

可以,不过不推荐,

噪声,火花,延迟,功耗,成本,空间

都是问题啊!!!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H:
可以,不过不推荐,

噪声,火花,延迟,功耗,成本,空间

很有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很有道理

菜鸟瞎掰的,见笑见笑。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H:
菜鸟瞎掰的,见笑见笑。

太谦虚了,这话倒该我来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太谦虚了,这话倒该我来说的

我真是个菜鸟,还没毕业呢。

上面瞎掰的,不过是前两天看了别人的贴,
在现在还没忘罢了,不过得谢谢你帮我巩固了一下。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H:
我真是个菜鸟,还没毕业呢。

闻道有先后,有志不在年糕,真是“后生可畏”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闻道有先后,有志不在年糕,真是“后生可畏”呀!

好吧,小骄傲一把,谢谢。

网友J:
还是光电隔离电路好用。如果只用电阻分压容易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光耦隔离(常用)
电阻分压(省钱)
触发器变压(稳定)

触发器变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触发器变压?

可以的,我在一块老板子上我见过这种设计,
不过是为了升压,而不是降压。
老师说可以用来降压,不过不常用。

网友L:
量小还是用PLC实惠,量大在考虑用单片机做控制,24V隔离用光耦吧!!

网友M:
又见到拿PLC和MCU比,一个是完整产品,一个是芯片,怎么比?

我设计的MCU加光耦,就会跟PLC一样了,如果是低速光耦,不到2毛一片,贴片的。

楼主:
为什么要24V输入,5V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