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什么要12分频

楼主(2013-12-27):
(无正文)

网友A:
去问INTEL吧

网友B:
标准的老版本51是12分频一个机器周期,新型的51好多都快得多,比如C8051F,STC的1T系列,DALLAS的1T系列,TI的4T系列

网友C:
传统的51执行指令时,需要取指、译码、执行等,而这其中每步还可以精细划分,这些步骤依靠时钟执行。标准51这个过程设计为12步,因此12个时钟是一个完整的指令周期

新的51系统很多都对这个过程进行了优化,因而不需要这么多步,也就不是12分频了

网友D:
51的串口很有意思,它是在一个指令周期里多次读串口的状态,然后再判断那一位是0还是1,前人真是个想得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1的串口很有意思,它是在一个指令周期里多次读串口的状态,然后再判断那一位是0还是1,前人真是个想得周到 ...

是在一个BIT期间吧
采样3次,结果取再次相同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在一个BIT期间吧
采样3次,结果取再次相同的值

嗯,应该是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大学教材里没有讲这个,一次在一本破书上翻到这个,当时就觉得好有意思

网友E:
大学教材,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1的串口很有意思,它是在一个指令周期里多次读串口的状态,然后再判断那一位是0还是1,前人真是个想得周到 ...

好多MCU的串口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应该是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大学教材里没有讲这个,一次在一本破书上翻到这个,当时就觉得好有意思 ...

我以前的大学教材里就有啊,应该是16倍频,取其中7、8、9三次的采样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定电平高低。定时器产生波特率的初值计算里边就有这个知识点。
上世纪80年代的教材哦,一直是我手边最好的单片机工具书。不过后来借给一个初学者,再后来就不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嗯,应该是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大学教材里没有讲这个,一次在一本破书上翻到这个,当时就觉得好有意思 ...

还真如你所说,我看过三本51教科书,貌似里面都没提这东西。

估计当时Intel也没当成什么牛X技术推广,所以才会知道的人不多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好多MCU的串口都是这样处理的

孤陋寡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嗯,应该是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大学教材里没有讲这个,一次在一本破书上翻到这个,当时就觉得好有意思 ...

msp430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I:
应该是以前刚生产51的时候工艺技术不足,所以要12分频,但后面的片子就很少见过分频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以前刚生产51的时候工艺技术不足,所以要12分频,但后面的片子就很少见过分频的了 ...

77e58,老贵了的51芯片,好像是4分频,应该就十来年前出的

网友J:
5楼正解!

网友K:
看计算机原理 微指令 补课去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51的串口很有意思,它是在一个指令周期里多次读串口的状态,然后再判断那一位是0还是1,前人真是个想得周到 ...

长知识了!

网友M:
使用1T速率的单片机就不需要12分频了

网友N(2014-06-14):
这个时钟频率不是自己随便设置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H:
msp430也有这种功能

瑞萨的也有!

网友P:
主要是为了简化设计,不用那么多并行的处理,那个时代的门是很贵的。
现在的处理器,ARM、x86这些,一条指令也是很多个周期的,只不过流水线操作了,统计意义上很多指令是单周期完成;引入并发机制可以让MIPS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