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2-27):
想群定义原理图中同种元器件的封装,如何使用global属性?怎么 都搞不好。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CB加载网络表后芯片管脚成绿色,这个要修改规则里的那个属性?

网友A:
1、

2、

这么老的一个软件,网上教程大把的,可以自己去找找,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楼主:
统一名称的元器件需要不同的封装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B:
一个个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