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低功耗智能数字万用表设计

楼主(2013-12-27):
基于MSP430g2553的低功耗数字万用表的设计
本设计能够精确的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容容量、直流电路、交流电流和电阻,具有低功耗、量程自动切换、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整个系统可以用一块9V电池供电,实现了低功耗和便携功能。核心控制芯片采用TI公司的MSP430G2553,内置了10位模数(A/D)转换器和具有高达160段对比度控制的集成LCD驱动器,最重要的是,其超低功耗在睡眠模式时最低消耗电流可低至0.1uA,且有七种低功耗模式可供选择,因此是此系统设计最佳的选择;显示采用万用表专用的低功耗段式LCD;功能选择按键一改普通万用表使用波段开关或轻触按键,采用了触摸式按键,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产品的整体的性能;交流测量是用由TI公司提供的四路低功耗 JFET 输入通用运算放大器TL064组成的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将交流信号转换成直流电压后测量;电阻测量采用了由TL431实现的恒流源,在待测电阻上流过恒定电流产生压降,通过测量相应的电压,由专用的仪表放大器INA333放大,输出用由IN4148组成的钳位保护电路,实现了10MΩ的输入阻抗和高安全性。量程自动切换功能采用由MSP430G2553输出控制光耦继电器AQW614来实现,它的优点是功耗低,驱动功率小于50mW,取代了普通万用表采用的机械式的转换开关和电磁式继电器。

楼主:
有附件,你们可以看下

网友A:
设计能够精确的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容容量、直流电路、交流电流和电阻,具有低功耗、量程自动切换、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网友A:
内置了10位模数(A/D)转换器和具有高达160段对比度控制的集成LCD驱动器,,,作为数字万用表的话10位的精度是不够的吧

网友B:
这个自己能不能尝试着做个万用表啊

网友C:
貌似不错 万用表可是平时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啊

网友D:
没想到430还能迎来做万用表

网友E:
貌似现在的万用表都是用9V电池供电

网友F(2015-01-22):
引用 楼主:
有附件,你们可以看下

楼主,我是个大一的学生,和几个队友下学期回来要弄院里的电设,也是想用基于g2553来做万用表,想借鉴一下的思路,可是苦于你的附件里没有电路原理图。。。。能和你交流一下吗

网友A:
本设计能够精确的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容容量、直流电路、交流电流和电阻,具有低功耗、量程自动切换、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整个系统可以用一块9V电池供电,实现了低功耗和便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