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关于AD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测量16.8v的电压,用的51k+10k的分压电阻,直连stm32f103rc的AD脚,并且并有电容,采样用的55.5 应该和Rain还算匹配。
但是问题有了
1.正常运行最多一个小时,测量值出现很大的偏差,一共用了8组AD,有个别组分压成了0.5-1.0v(正常是2.xV),然后把mcu掉电了也是这样,除非erase chip,才能恢复正常的分压。
2.还有更严重的是,还会导致nRST电位掉到0.9V左右,stm32处于不断重启中,甚至其他IO口有误动作(用最基本的测试程序,只有8个io连着nmos,其他端口软件并未涉及到)。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nRST 用的接地电容,也尝试过再加上拉电阻,但不起作用
看应用笔记上有这个。

网友A:
1.正常运行最多一个小时,测量值出现很大的偏差,一共用了8组AD,有个别组分压成了0.5-1.0v(正常是2.xV),然后把mcu掉电了也是这样,除非erase chip,才能恢复正常的分压。
2.还有更严重的是,还会导致nRST电位掉到0.9V左右,stm32处于不断重启中,甚至其他IO口有误动作(用最基本的测试程序,只有8个io连着nmos,其他端口软件并未涉及到)。

以你的描述来看,测量电压输入端对整个MCU的供电有影响。请检查电路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网友B:
可以试试家个运放先电压跟随 再分压

网友C:
有个别组分压成了0.5-1.0v(正常是2.xV), 有点象开启了内部下拉. 用调试器检查一下, 看看问题.
导致nRST电位掉到0.9V左右,可能是内部复位信号输出了.
内部复位源有:
1.  窗口看门狗计数终止(WWDG复位)
2.  独立看门狗计数终止(IWDG复位)
3.  软件复位(SW复位)
4.  低功耗管理复位
可通过查看RCC_CSR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复位状态标志位识别复位事件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描述来看,测量电压输入端对整个MCU的供电有影响。请检查电路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现在刚换了mcu,外接3.3V做LED闪灯实验,貌似是没问题,跑两三个小时看看。
一会儿再上系统电源看看。按说系统电源比较简单,输出的3.3V比较稳定。
之前主要在找AD测量的问题,每次都是先分压出问题,然后不断重启,然后下电 热风枪吹一会儿又能正常,全部重新焊接过了,虚焊的概率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和AD其它端口做mos管控制对外提供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别组分压成了0.5-1.0v(正常是2.xV), 有点象开启了内部下拉. 用调试器检查一下, 看看问题.
导致nRST ...

四个内部复位均没有涉及到,adc的gpio管脚初始化成模拟量输入后均已上锁。
一会进行到电压测试时得看一下寄存器,当时想当然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家个运放先电压跟随 再分压

目前手头没有运放,后续的测试应该需要增加一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