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关于热电偶温度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有没有人知道热电偶可不可以用IO口检测控制电阻电容充放电时间的方式来测温(RFC),通过LM358来放大信号,NTC热敏电阻肯定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热电偶可不可以?

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跪谢。。。。。

网友A:
不可以,RC充放电检测,起码要先放大再使用比较器或者运放。

网友B:
直接使用带温度检测的MCU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带温度检测的MCU更方便

主要是用在高温上的,电陶炉,用作温度保护,只需要达到界限值就降低可控硅占空比(大概300度左右),所以只能用热电偶,客户要控制成本,我也只能照办,这种案子真的没有兴趣接,麻烦又没钱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RC充放电检测,起码要先放大再使用比较器或者运放。

先放大?已经有运放了,还需要放大吗?

网友A:
那是你自己描述问题含糊不清。
我的意思,热电偶通过RC充放电检测,需要先放大,再RC充放电通过比较器比较。
NTC本来就是电阻,可以包含在RC回路里。热电偶无法包含在RC回路里,可以通过比较器,比较准确。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固定温度的超温保护,放大、比较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RC充放电测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固定温度的超温保护,放大、比较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RC充放电测温的。 ...

了解了,非常感谢,但是客户要省成本估计加个比较器,他不一定接受

网友C:
热电偶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还要测仪表本身的温度做冷端补偿。300度温度不高假定环境温度不变导致的误差太大。

网友A:
他只是超温保护,估计有一些误差也没有关系。
如果要求比较准确,还得加冷端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超温保护,估计有一些误差也没有关系。
如果要求比较准确,还得加冷端温度补偿。 ...

是的,误差10度以内都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还要测仪表本身的温度做冷端补偿。300度温度不高假定环境温度不变导致的误差太 ...

我这个只是超温保护,不需要那么高精度

网友A:
要求误差10度,那不行的,得加冷端补偿。
否则,对于K热电偶,冷端变化30度,热端也差不多变化30度的。
冷端变化个30度,还是可能的,冬天和夏天的室内就相差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误差10度,那不行的,得加冷端补偿。
否则,对于K热电偶,冷端变化30度,热端也差不多变化30度的。
冷 ...

补偿和校准好像挺复杂的,请教一下大神,如果采用比较器的话,经过LM358放大后每10度直接的电压差大概有多少,如果VCC是5V

网友D:
NTC是将温度变化转化成电阻值点变化,直接选择合适温区的分压电阻即可获得合适的ADC取样电压,热电偶是将温度变化转换成电压值,这个电压值很低,甚至是uV级的,如果没有合适的放大电路,单片机根本无法采集到数据。

网友E:
可以用MCU的IO口用类似双积分的方式,来对热电偶后级的运放输出的信号进行AD转换
带比较器的MCU最好,没有就用IO口的门限电压

网友F:
MAX6675一片加3个IO,设计简单,成本稍高

网友G:
一般K型是41uv/℃,温度变化10°输出变化410uv,要做到这个分辨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既要成本低又要精度高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偿和校准好像挺复杂的,请教一下大神,如果采用比较器的话,经过LM358放大后每10度直接的电压差大概有 ...

看放大倍数,K热电偶100度的电压大约4毫伏,10度大约0.4毫伏。
如果没有放大和校准,普通运放的输入失调比较大,离散性比较大。
一般起码用OP07之类的运放,LM358之类的输入失调电压太大,离散性大,温漂大。
具体需要你自己分析和评估了。你要做到10度,肯定需要每个板子单独校准的,必须加冷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放大倍数,K热电偶100度的电压大约4毫伏,10度大约0.4毫伏。
如果没有放大和校准,普通运放的输入失调 ...

学习了,非常感谢,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