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供电的两片430,如何通信?

楼主(2013-12-27):
我用两片MSP430分别控制不同的功能,芯片之间通过IO口通信,协调工作;IO口直接连接。当然两片是共地,独立供电的。

结果,貌似一个芯片IO输出,一个芯片IO输入的时候,两组电路之间的供电出现了一个串扰。即便我把IO输入端芯片的电源关掉,那个CPU也在工作状态。

应该是输出端的单片机管脚直接给输入端的单片机供电了。把两个芯片之间的用于IO通信线切断,没有此问题出现。应该说明是信号线给第二片单片机供电了。单独测试两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的IO的REN位都是0,没有开上拉下拉电阻。

我很不明白,IO输入的话不应该相当于高阻吗?怎么能给自身供电呢?而且怎么能够IO口给供电呢?

楼主:
发现自己没有权限上传图片啊。

网友A:
采用光耦隔离

楼主:
楼上能给个详细说明吗?为何能两个直接供电的?

楼主:
用光耦我到时明白了,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何能直接通路过去。

楼主:
当时设计的时候,我到时想到过隔离;可是觉得输入应该是高阻态,应该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