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二维数组初始化

楼主(2013-12-27):
x86, ic, AVR, ni, RS
extern const char IC1Data[9][15]=
{
0X5F,0XDF,0X5F,0XDF,0X5F,0XDF,0X5F,0XDF,0XDF,0XDF,0X5F,0XDF,0X5F,0XDF,0XDF,0XDF,
0X06,0X86,0X06,0X86,0X06,0X86,0X06,0X86,0X86,0X86,0X06,0X86,0X06,0X86,0X86,0X86,
0X3D,0XBD,0X3D,0XBD,0X3D,0XBD,0X3D,0XBD,0XBD,0XBD,0X3D,0XBD,0X3D,0XBD,0XBD,0XBD,
0X2F,0XAF,0X2F,0XAF,0X2F,0XAF,0X2F,0XAF,0XAF,0XAF,0X2F,0XAF,0X2F,0XAF,0XAF,0XAF,
...
};

以上是我定义的二维数组,不知道是那出现的问题,总报”too many initializers“错误,请高手指教,错在哪了?我用的是ICCavr

网友A:
看下icc的说明书,前面好像是加个flash,

网友B:
二维数组要这样:
{
   { ...... },
   { ...... },
   { ...... },
   ....
};

楼主:
将IC1Data[9][15]更改为 IC1Data[10][1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icc的说明书,前面好像是加个flash,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数组要这样:
{
   { ...... },

嗯,现在改的是这种格式,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IC1Data[9][15]更改为 IC1Data[10][16]就可以了

竟然翻了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