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亮度自动控制卡

楼主(2013-12-27):
在校的实习生在一家LED显示屏公司实习一个多月,刚刚熟悉产品就接到任务:'(要我做一个LED亮度自动控制卡来控制雨棚灯的亮度,限我在2个月内完成并投产!一个月出PCB样板啊:'(我不知道怎么做无法下手,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以前哪有做过这个,也没有人带我....我知道可以通过调整占空比来调节LED 的亮度!但是具体的怎么弄不会啊:'(求指导思路啊...每天还要改论文,公司有很多事要做,完全没有时间啊!

网友A:
既然要自动控制,首先得有环境光照条件的传感器,把采集到的信息处理,控制LED亮度可以调电压嘛,使用可控硅什么的,不难。

网友B:
亮度传感器+控制器+调光电路+LED+电源。

网友C:
tl431搞个2.5V电压基准 1%电阻+ 光敏电阻 送运放 进AD 然后输出
看下你们的现有产品是怎么调亮度的,
二者结合即可

楼主:
不能使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自动控制,首先得有环境光照条件的传感器,把采集到的信息处理,控制LED亮度可以调电压嘛,使用可控 ...

有个光敏电阻,不能使用单片机,要8级可调,用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搞个2.5V电压基准 1%电阻+ 光敏电阻 送运放 进AD 然后输出
看下你们的现有产品是怎么调亮度的,
二者 ...

现有的LED 显示屏情报板是用单片机自动控制亮度的!任务规定不能使用单片机

网友D:
如果要求多级或连续,请采用PIC508、509,8PIN的单片机,可采用PWM调制输出,改变亮度,输出分辨率相当于10位。

楼主:
我想用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输出方波,然后接计数器分频最后送LED驱动电路,不知到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