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迟滞比较器电路分析,谢谢

楼主(2013-12-27):
各参数含义:Vin为电压输入信号,范围在6V到9V之间,Vout为输出信号,其他参数如图所示
各位模拟电路界的大师们,请问如图所示的迟滞比较器电路图接**确吗?如果正确应该怎么分析?据我有限的知识来分析,好像接法有问题,迟滞比较器典型电路的输出端不是应该通过反馈接到参考电压端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迟滞比较器是反馈接到正端,而不是参考电压端。
这个电路接接了一个二极管目的是为了提高输入电阻吧。当接了二级管后输入端电压从小变大,超过参考电压输出就会翻转,没有迟滞。输入从大变小因为二极管导通会有迟滞。总体来说还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B:
初始值 负入端  10K 和30K设定,回落值因为有二极管(0.5V)加600K和100K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迟滞比较器是反馈接到正端,而不是参考电压端。
这个电路接接了一个二极管目的是为了提 ...

您确定接法没问题??
首先关于你的观点“迟滞比较器时反馈接到同相端”,这点我同意,时没有问题的;
但是此时输入信号和参考电压是可以任意接到同相端和反相端吗?

网友C:
一般是改变参考值,此图是类似加法电路,改变了输入值,实际上仍然是拉大了输入值与参考值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