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模块模块接地问题

楼主(2013-12-27):
根据产品设计需求,选用了一款型号为LH10-10B的AC-DC电源,为了增强电磁兼容性,选用了FC-L01D(相当于共模抑制电路,共模电容中点接地)。同时DC输出24V后,又经过了DC-DC模块,转成了
5V。
此时,有三个地,AC-DC电源的交流输入侧以及FC-L01D的地,24V的地,5V的地
通常24V和5V的地之间用电感或者磁珠连接,但是输入侧的地如何处理?
还有如果要接机壳的话,是拿哪个地去接机壳?

网友A:
输入侧的地就相当于插排上的地线相连的吧。

网友A:
机壳上面的地跟输入侧的地线相连接。

网友B:
建议输入地和输出端的地之间连接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上面的地跟输入侧的地线相连接。

那这样的话,就是模块输出的地是悬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输入地和输出端的地之间连接一个电容。

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看到别人这么用过,具体原因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别人这么用过,具体原因不知道的。

但是我觉得接电容应该是不可取的,没有起到隔离高频的作用,而且电容上容易产生出电压导致两个地的电位不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觉得接电容应该是不可取的,没有起到隔离高频的作用,而且电容上容易产生出电压导致两个地的电位不 ...

两端的地好像没有联系的,毕竟都是隔离地了。不过,你说的很有道理,有机会要弄明白了。

网友C:
      接地问题,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高压端的地一般是和机壳及市电上的地连接,输出端一般都不能和高压端的地直接接到一块。
      对于隔离电源来说,输出低压端一般都是浮地设计的,不建议和外壳或输入的地线连接。

网友B:
斑竹的回答就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