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Y7C68013A-56PVXC遇到干扰问题,求指点,不甚感激!

楼主(2013-12-27):
    使用CY7C68013A-56PVXC用了三年(高速USB2.0),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传输数据过程中,如果旁边有日光灯或者其他设备启动停止时,数据就会传输出错,之后要USB硬件复位后,能从新连上。但是有的时候就彻底断了,没法工作。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同行,给点解决思路。

网友A(2014-02-28):
是不是存在很多电磁干扰呀 ,肯定需要修改USB2.0 接口的布线了,或者在D+/D-加上共模线圈

网友B:
对,应该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