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改如何设计为好

楼主(2013-12-27):
准备做一个功放,但是不知道功放该如何设计为好,音质是如何才会好

网友A:
问题实在太过空泛,还是去看看高保真音响方面的书吧,先建立基本概念再说。

网友B:
第一步
环型变压器
第二步
选择功放IC
之后就慢慢做吧

网友C:
设计---失败---再设计--在失败--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实在太过空泛,还是去看看高保真音响方面的书吧,先建立基本概念再说。 ...

哦,不是模电书上讲的那么简单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失败---再设计--在失败--再设计。。。。

设计-花钱实验-失败----再设计-再花钱实验-再失败----再---再---再--- 。当经历过无数次的循环后有可能成功
不是说笑也没有恶意,要做好一个音频功放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只是为了了解功放,建议买个成品机参考

网友E:
建议买个成品机参考

——必须的

网友F:
建议要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要动手做。

已经做了一个,但是音质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 音响相关专辑 16册 161M 〓

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不是模电书上讲的那么简单对吧。

如果模电基础不够,设计高保真电路就成了天方夜谭。

网友E:
要想音质好,起码先得听辨好,喇叭好,大小声音适当,输入信号适当,其它都是第二阶段的事儿

网友H:
准备做多大功率,频率响应,最大不失真功率,使用电源等等,这些电路方面的指标要先进行确定,才能进一步选取方案。

网友I:
推荐MAXIM的大功率功放片子。立体声的还是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