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关于可编程逻辑控制。

楼主(2013-12-27):
TI PLC可以解决一些相关问题。

网友A:
TI什么都搞,战线拉的真长。

网友B:
PLC    TI   现在   也在做了    晕     感觉TI   什么都在做   不知道   这样好不好

网友B:
我觉得   做精一样就行了   不需要门门都精吧    这样   分散的人力物力太多了

网友C:
这个在复杂的应用中庸的还是蛮多的,一般的仪表的不用这个的吧

网友D:
可编程逻辑控制在比较复杂的数据采集系统控制中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E(2015-01-29):
这个在复杂的应用中庸的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