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报警 法拉电容

楼主(2013-12-27):
请问 实现断电报警 用法拉电容存储的能量实现锁存状态 使报警电路在断电是某状态时报警 应该怎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

比较器是将一个模拟电压信号与一个基准电压相比较的电路。比较器的两路输 入为模拟信号,输出则为二进制信号,当输入电压的差值增大或减小时,其输出保持恒定。因此,也可以将其当作一个1位模/数转换器(ADC)。 这是比较器的作用吧 在我想实现的电路中 到底是怎样工作的 能再详细描述下吗 还是很茫然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较器是将一个模拟电压信号与一个基准电压相比较的电路。比较器的两路输 入为模拟信号,输出则为二进制 ...

你好 可以再给点提示吗 谢谢啦 我这基础比较差 还在学习中

网友B:
楼主的表达有点问题,断电报警和法拉电容有什么关系,试问是LED显示还是蜂鸣器还是高音喇叭,这些问题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达有点问题,断电报警和法拉电容有什么关系,试问是LED显示还是蜂鸣器还是高音喇叭,这些问题才是 ...

我需要的是法拉电容在上电的时候存储电能 然后断电时 用法拉电容存储的能量锁存住当时主控芯片的状态 然后控制蜂鸣器是否响  这样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达有点问题,断电报警和法拉电容有什么关系,试问是LED显示还是蜂鸣器还是高音喇叭,这些问题才是 ...

其实主要是我想实现 如何用法拉电容存储的电能 来锁存住当时主芯片的状态 主芯片是正在工作 还是插着电源但是没工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我想实现 如何用法拉电容存储的电能 来锁存住当时主芯片的状态 主芯片是正在工作 还是插着电源 ...

建议增加小容量后备电源作为断电或欠电告警及状态保持等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增加小容量后备电源作为断电或欠电告警及状态保持等功能使用。

要是能用后备电源我就不用这么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