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基于仪表放大器INA333的使用

楼主(2013-12-27):
  学习电子模拟技术做为重要的一部分,而模拟器件的重点就是运放的使用,做为小信号和微弱信号的处理,必须用到一些小信号处理的运放,本文针对于仪表放大器INA333的使用进行深入的讲解,让大家会使用INA333芯片,触类旁通的学会使用TI的别的仪表放大芯片。
  INA333是一种低功耗,精密仪表放大器,提供良好的准确性。多功能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运算设计,小尺寸和低功耗,使其适合各种便携式应用。
芯片参数:输入失调电压: 25 µ V (max), G ≥ 100° C, G ≥ 100

噪声: 50nV/ √ Hz , G ≥ 100共模抑制比: 100dB (min), G ≥ 10
输入偏置电流: 200pA (max)
输入电压范围: (V – ) +0.1V to (V+) – 0.1V
输出电压范围: (V – ) +0.05V to (V+) – 0.05V
静态电流: 50 µ A
环境温度: – 40 ° C to +125 ° C
管教说明:
1. RG接地端

2. VIN-反向输入端
3. VIN+同相输入端
4. V-负电源接入端
5.REF反馈信号接入端
6.VOUT输出信号端
7.V+正电源接入端
8.RG接地端

INA333是一款低功耗、零漂移、轨到轨输出的仪表放大器。对于微弱电信号的放大具有良好的效果,便于AD对信号的采集。其他的具体参数见数据手册。
其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芯片内部集成了传统的仪表放大电路,从而避免了复杂电路的搭建。其增益G=(1+100k/Rg),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Rg来改变微弱信号的放大倍数。关于Rg的选择可参考下表:

在本次试验中我们选择了Rg为1k,即放大倍数100倍,基准端选择2.048v的基准电压。关于芯片的基准端我们可以让它接地,也可以加基准电压,但基准电压必须低于供电电压1.5v。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基准电压,这样做都是为了更好的驱动后一级的电路和减小误差。
具体电路图如图所示:

根据原理图画出PCB,实验中所用到的主要器件包括INA333和opa2340,opa2340是一款精密的轨到轨运放,在这个电路中作为两个电压跟随器,作用分别是去除输入的纹波和输出的缓冲电路。
调试结果:根据理论计算,微弱信号的变化范围是0~25.26mv,则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为0~4.574v.(因为此时的电压放大倍数为100倍)。
实际结果:微弱信号的变化范围为11.2mv~31.4mv,实际输出电压范围3.17v~5.05v。
结果分析:微弱信号的变化范围与理论范围有所出入,与所搭电桥有关,电阻的变化和不稳定都对结果有所影响,所以实际的微弱信号参数就有些许变化。
供电电压:5.04v 电桥输入电压:5.04v
实验数据:

微弱信号输入

输出电压

减去基准电压2.048

放大倍数

11.2mv

3.17v

1.122v

100.18

15.1mv

3.58v

1.532v

101.46

18.9mv

3.96v

1.912v

101.16

22.8mv

4.35v

2.302v

100.96

27.3mv

4.80v

2.752v

100.81

29.7mv

5.04v

2.992v

100.74

由实验数据可得放大倍数为100.885,而理论计算G=1+100k/Rg得G=101;
由此可见,信号被放大了100.885倍,其误差为%0.1,其所以基于INA333的仪表放大实验可以达到要求,对小信号有较好的放大效果。

总结:将INA333和opa340搭配使用,实现了对小信号的低误差放大,在实际运用中,可将200Ω的滑阻换成pt100等传感器,进而实现特定的功能。另外opa340还可搭建AD的驱动电路,所以可在后一级加一AD进而对放大电路得到的数据进行采集。

网友A:
这个用于微弱新后的处理,尤其是像跟人体相关的信号的测量的

网友B:
看这种纯技术类的**很有收获的

网友C:
最初接触放大器时根本不知道仪表放大器是个什么意思 现在想想以前好弱

网友D:
暂时还没有用过这款芯片

网友E:
仪表放大器现在应用很多 因为精度很高

网友F:
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G:
学习了很多 很好

网友H:
定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一下的。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很多 很好

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仪表放大器现在应用很多 因为精度很高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暂时还没有用过这款芯片

你可以去TI免费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于微弱新后的处理,尤其是像跟人体相关的信号的测量的

是的,仪表放大器的医用很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初接触放大器时根本不知道仪表放大器是个什么意思 现在想想以前好弱

人都是在不断地前进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多学习一下

希望可以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种纯技术类的**很有收获的

技术是一切的学习的源泉!

网友I:
看样子是不错的设计

网友J:
TI这一块貌似做的不错

网友K(2014-04-09):
INA332你用过吗?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楼主:
对不起,没有用过,仪表放大器不好调啊@Enjoy972430161

网友L:
谢谢,有收获啊!

网友M(2014-11-26):
电路图有清楚点的么?好不清晰啊

网友N:
INA333是一种低功耗,精密仪表放大器,提供良好的准确性。多功能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运算设计,小尺寸和低功耗,使其适合各种便携式应用。

网友O(2015-07-20):
看到了,拜读
楼主有没有实际应用的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