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接地设计问题

楼主(2013-12-27):
根据产品设计需求,选用了一款220V转24V的AC-DC电源。同时DC侧输出24V后,又经过了DC-DC模块,转成了
5V。
此时,有三个地,AC-DC电源的交流输入侧的地,24V的地,5V的地
通常24V和5V的地之间用电感或者磁珠连接,但是输入侧的地如何处理?
还有如果要接机壳的话,是拿哪个地去接机壳?

网友A:
=接机壳一般是大地

你baidu  EMI 输入滤波器也许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你是2PIN输入还是3PIN输入
3PIN输入接大地PE,2PIN可以接输出地(注意安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