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程序问题

楼主(2013-12-27):
本人菜鸟,最近出了这么档子事:
我的某段程序如下:
void Write_LCD_GDRAM(uchar Row, uchar Line)
{
    uchar i, dir, y, x;
    y = 0x80+(Line%2)*0x10;
    x = 0x80+(Line>1)*0x08+Row/2;
    Write_LCD_Cmd(0x24);                               //扩充指令集
....
当Row和Line分别赋值14和1时,x应为0x87,以前程序计算也对。但现在此段程序一直没改过。x的运算结果变为0xA0.
如果将x = 0x80+(Line>1)*0x08+Row/2;改为x = 0x80+(Line>1)*0x08; x += Row/2; 计算便恢复正常,运行结果为0x87。
实在不明白哪出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求指点。

网友A:
是Line>1

还是
Line>>1

网友B:
楼上的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ine>1

还是

就是大于,不是移位。这事神神叨叨的,这段程序嘛也没改,只是其他部分变了。怎么就算不出正确结果了。是不是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上有我没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见对楼上的回复

网友A:
关中断测试

网友B:
要不你大几个括号试试???.....把程序优化关了,看行不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程序优化的时候出现改动了....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把Line>1单独拿出来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