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关于LED驱动器应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欢迎补充

楼主(2013-12-27):
1 如果输入电源的输出纹波比较大或者引线比较长时,需在输入端接滤波电容;由于实际应用中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干扰信号进入到输入端,可能影响到驱动器的正常工作,所以在驱动器的输入端都要求接入滤波电容,推荐值为47μF,如果输出端所接负载比较重,则可适当加大输入电容值。
    2 在驱动器的输出端可并接一个2.2μF-22μF的电容,耐压值要高于输入电压的1.5倍。其ESR越小越好,这样可以使流过LED的电流更加平滑,LED的发光性能更好。
    3 KC24系列驱动器不能作为热插拔电源使用;在测试或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对其进行热插拔操作,否则会损伤甚至损坏此驱动器。
    4 在多个驱动器一起使用的情况下,如果发现有相互干扰的现象,那么可以在每个驱动器的输入端接入一个EMI滤波器,确保每个驱动器都能稳定可靠的工作。
    5 KC24系列驱动器的最高使用环境温度为+71℃或+85℃,如果实际环境温度长期在高温状态,出于对LED使用寿命的考虑,在选取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规格时,要对LED的额定电流进行降额使用。因为LED的温度越高,光衰越快,寿命越短。例如,若使用的LED的电流规格是350mA,则可选择输出电流规格为300mA的驱动器。
    6 PWM调光或ON/OFF控制时,控制信号的开启电平必须在2.8V<Vc<6V,关断电平必须小于0.6V。如果控制源与此引脚的引线较长,则请在靠近此引脚处接一个100pF左右的电容,用于滤除干扰信号。
    7 为防止因异常情况发生时损坏LED,一般会采取一些方法对LED进行保护。其中采用正温度热敏电阻PTC是一种比较有效可靠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每个支路的前面加一个PTC元件分别进行保护,也可以在所有支路的前面加接一个PTC元件,对整灯进行保护。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或元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或环境温度升高)时,PTC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超温状态)消失后,PTC呈初始的低阻状态。在正常工作状态PTC的发热很小,在异常工作状态它的发热很高阻值就很大,也就限制了通过它的电流,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A:
进来看哈子,对LED驱动器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