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怎么样编程让3个PWM信号相互之间不受干扰

楼主(2013-12-27):
单片机内部通过3个定时器定时,对帧经过曼彻斯特编码,然后三个管脚出来3个PWM信号,占空比50%,最后通过功放,接到三个矩形线圈或者棒状天线,三个线圈相隔1~2米,怎么让来让3个PWM信号同步,让他们相互不受到干扰,两个PWM信号是通过让一个方向,然后同步输出,就能解决干扰问题,3个就不懂了。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频率多高?

如果频率不高,用一个定时器完成,3倍中断频率,每次中断处理其中一个输出

网友B:
频率不高的话,你可以设定一个定时器里三个时间标志位,其中一个时间一到,就触发

网友C:
STC的单片机有PWM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