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程序默认下载到了哪里?

楼主(2013-12-27):
stm32程序默认下载到了哪里?不知道,求大师指导

是把程序下载到了flash里面吗?程序掉电丢失吗?

网友A:
应该是直接下载吧   楼主

网友A:
具体这一块   我也不是很懂   帮你顶一个

网友A:
应该有很多的教程   按照教程   看看   应该就会了

网友B:
FLASH 掉电不会丢失的

网友C:
下载到flash里,掉电不丢失

网友D:
内部flash,掉电不会丢失
2,3,4楼:L

网友E:
内部FLASH掉电以后是不会丢失的,或者单片机做个电池保护.检测到外部掉电以后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F:
默认(BOOT0 = 0, BOOT1 = 0   ?)应该是存储在内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