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STM32F0探索套件】不能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写贴时未进行测试且考虑不周全,现在回顾并总结一下这个帖子所要询问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其实是:套件自带的ST-LINK/V2不能被官网下载的驱动识别,是驱动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为此我做了如下准备工作:
硬件方面准备了五块带ST-LINK或ST-LINK/V2的硬件,

①一块支持CM0核的ST-LINK/V2的编程器、②一块支持CM3核的ST-LINK/V2的编程器、③STM32F103ZE开发板、④STM32F100探索套件、⑤新买的STM32F030套件,涵盖STM32的CM3和CM0两种内核。
软件方面随着各位大哥对帖子的贡献,总共准备了五个途径获得的驱动程序,
①官网下载的最新的ST-LINK/V2 USB driver for Windows 7, Vista and XP、IAR 6.70.2、STM32 ST-LINK utility、Keil uVision5outstanding提供的驱动,共同特点是支持STM32F030这个系列的芯片。
软硬件准备好后,我做了两方面的求证实验:
1.依次安装软件①——,每次安装好后,用硬件①——⑤去测试能否识别出“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
得到的结果是:结果相同,都是只有硬件⑤不能被识别。
2.断开硬件⑤上的ST-LINK/V2跳线,用硬件①通过杜邦线对硬件⑤上的STM32F030芯片进行进行擦除、烧录、在线仿真。
得到的结果是:硬件①可以对STM32F030芯片进行擦除、烧录、在线仿真。
通过实验结果,个人比较倾向的结果是:我买到的套件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理由一:如果官方驱动有问题,那么我想问一下:从五个途径得到的软件驱动全是有问题的,这个概率有多大?
理由二:如果官方驱动有问题,
那么我想问一下:驱动程序每次都排斥硬件,这个概率有多大?和我拿到板子是有问题的,这两个概率事件的概率哪一个高些?
在这边想吐槽一下“跟帖时光说一句是驱动有问题,然后什么建议也没提的朋友们”,你认为是驱动问题,至少给我个驱动撒,给个链接也是好的啊!而且你们真的能确信是驱动问题么?至少经过实验的我开始对此动摇了。

——————————————————————————————————
今天刚拿到【STM32F0探索套件】的快递件,下午兴冲冲的拿来测试。
先连上电脑,等待xp系统识别。
结果,unknown。。。。。悲催了。
然后在网上找帖子,看看使用【STM32F0探索套件】的弟兄们!
好像没发现类似问题,然后开始在驱动方向突破。。。现在电脑上的USB驱动版本可以从下面的图上看到。

楼主:
尝试的第一步:下载并注册了IAR 6.70.2,再连USB,结果还是unknown。求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另外要提一下的是,我的电脑可以用ST-LINK/V2仿真器对STM32F101系列、STM32F100系列、STM32F051系列在线仿真。
手头现在只有这些工具:

网友A:
上ST官网下载驱动,我是在ST官网右上角搜索 STLINKV2找到的

网友B:
你没有驱动,看我相关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也是这一款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ST官网下载驱动,我是在ST官网右上角搜索 STLINKV2找到的

我电脑上装的就是官网的
STSW-LINK003 ST-LINK/V2 USB driver for Windows 7, Vista and XP、
STSW-LINK004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

网友C:
看看iar的配置,对仿真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unknown 的设备, 应该是驱动问题. 先上 driver, 系统找到设备后才能使用 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驱动,看我相关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也是这一款套件

我的怀疑是两点:
1.这块板子上自带的ST-LINK/V2有问题!------------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测试,希望ST-LINK/V2的高手的帮助。
2.由于没装这块板子上自带的ST-LINK/V2的USB驱动程序!---------------我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STSW-LINK003、也安装了IAR ARM 6.7,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难道这块板子上自带的ST-LINK/V2与以往的版本又有不同?

----------------------------------分割线-------------------------------------------------------------------------------
另外,今天早上用M0的仿真器试了一下,是可以用的。附图如下,
接线部分,用跳线给套件5V供电、SWD引脚连接M0仿真器。
然后用ST-LINK Utility烧写,烧写OK,现在套件上运行的是官网下载的STM32F0308-Discovery_Demo_V1.0.0.hex。
难道真的是套件的ST-LINK/V2问题?
因为手头的M0仿真器是别人的,不能长期借用。后续需要使用套件自带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iar的配置,对仿真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这个其实和IAR没关系,是仿真器驱动不能识别的问题。谢谢你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known 的设备, 应该是驱动问题. 先上 driver, 系统找到设备后才能使用 STLINK.

对啊。但是我就是苦于找不到驱动,从官网下了最新的驱动包STSW-LINK003,也不见效啊!
头疼啊,斑竹你那边有木有能正常使用这个套件驱动啊!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驱动,看我相关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也是这一款套件

你能不能发个驱动给我试试,邮箱是264943683@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发个驱动给我试试,邮箱是264943683@qq.com。
非常感谢!

http://qfv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extra=  请进这里下载,里面有很多f030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qfv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extra=  请进这里下载,里面有很多f030的例程。 ...

http://qfv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qfv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extra=

从链接下载了驱动,安装后还是一样的unknown。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请大家关注一下我2楼、和9楼的描述。
刚才尝试了安装Keil uVision5文件夹~\Keil\ARM\STLink\USBDriver下的驱动程序,也没有用。
我现在觉得驱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手上其他的ST-LINK仿真器能够正常使用的,用外部仿真器对STM32F030套件烧写、仿真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链接下载了驱动,安装后还是一样的unknown。
谢谢你的回复。

unknown说明没有安装成功,你点开看看看是否有STMi... STLink  dongle ,只有这样才确保你安装成功,问题一个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known说明没有安装成功,你点开看看看是否有STMi... STLink  dongle ,只有这样才确保你安装成功,问题 ...

对不起,是我没表述清楚。
我的目的是想用【STM32F0探索套件】上的ST-LINK/V2仿真模块,对其他STM32F030x、STM32F051x芯片进行SW调试。
1.安装了你给出的驱动后,还是只有【STM32F0探索套件】上的ST-LINK/V2接上去弹unknown错误?已经确认过的是【STM32F0探索套件】的STM32F030R8T6芯片是可以烧写的。

2.安装了你给出的驱动后,其他的ST-LINK/V2接到USB口都是有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的,都是可以用的,
包括:在2楼图片中贴出的两个编程器、一个STM32F103开发板、一个STM32F100超值型套件。
3.而且我手上的ST-LINK/V2编程器可以对【STM32F0探索套件】上STM32F030R8T6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下载keil5

谢谢你。问题是USB连上了,xp上装的驱动不能识别套件上的ST-LINK/V2。
不过我的电脑上已经安装了:
IAR ARM 6.70.2、
Keil 5.01、
ST-LINK Utility v3.2.0、
STLinkUSBDriver.dll v4.2.4.0。我实在想不出再要装点什么了。: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是我没表述清楚。
我的目的是想用【STM32F0探索套件】上的ST-LINK/V2仿真模块,对其他STM32F030x ...

你的意思是【STM32F0探索套件】 这个学习板不能用,其它都可以用STLink ?那就奇怪了。我直接安装驱动,就可以用啊,好像论坛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STM32F0探索套件】 这个学习板不能用,其它都可以用STLink ?那就奇怪了。我直接安装驱动, ...

对的啊。我就是怕拿到的学习板上的ST-LINK/V2是坏的。
才过来发帖子询问下是不是有类似的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
我就怕是个别现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啊。我就是怕拿到的学习板上的ST-LINK/V2是坏的。
才过来发帖子询问下是不是有类似的朋友遇到过这个情 ...

;P 能说明你中奖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明你中奖了么?

内牛满面啊:'(
实在不行的话,最后只能通过排查硬件来解决了。实在不想走那一步啊!

网友F:
我也安装的是KEIL下的驱动,能用的,要不你先换个电脑试试,排除你电脑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估计就是探索板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安装的是KEIL下的驱动,能用的,要不你先换个电脑试试,排除你电脑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估计就是探索 ...

按照你的建议,我找了3台电脑,安装驱动后试了也是不行,直接报unknown错误。
试验的是3台DELL的台式品牌机,装的都是XP。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建议,我找了3台电脑,安装驱动后试了也是不行,直接报unknown错误。
试验的是3台DELL的台式品牌 ...

那估计你的板有问题了,可以让跑堂姐能你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估计你的板有问题了,可以让跑堂姐能你换下

嗯,也只能这样了。等下周上班了联系跑堂姐。

网友G:
去官网下载个驱动

网友H: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I:
这种情况偶尔我也会遇到的,表面上我会责怪那些个盗版工具……

网友J:
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K:
碰到这种问题不能着急,应该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J:
这个问题LZ解决了没有

网友L:
LZ这问题描述的相当清楚,值得学习

楼主(2014-02-12):
-------------------------------------------------------------------------------------
甲午年春节里里做了以下实验:专门移植了一个USB鼠标的程序,烧录到探索套件的STM32F103C8T6芯片上。
结果:连上电脑后,还是报错"未知设备"。
结论:初步怀疑STM32F103C8T6芯片的USB接口或外围存在问题。
-------------------------------------------------------------------------------------
在此,我对这个帖子做个最终的结案。对此也不想花时间去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