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09a自带ad

楼主(2013-12-27):
程序调试单步运行可以采到数值,但是如果去除断点,直接点运行程序的话,跑几秒钟就会出错,或者观察参数也会出错,是因为什么?

网友A:
你用的是CSL库还是自己配置的寄存器

网友A:
我用CSL库写的代码   测试没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我使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使用过的

版主帮忙测试一下这个,AIN1实时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帮忙测试一下这个,AIN1实时输入

看了你的代码  没有用CSL库  太麻烦了
你就用CSL库吧   特别简单
看看我的代码   AIN1和AIN2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代码  没有用CSL库  太麻烦了
你就用CSL库吧   特别简单
看看我的代码   AIN1和AIN2都可以 ...

还是要用CSL   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B:
学习了DSP2000系列的人   比较不好接受CSL库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代码  没有用CSL库  太麻烦了
你就用CSL库吧   特别简单
看看我的代码   AIN1和AIN2都可以 ...

csl库函数确实好用,比直接用寄存器方便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sl库函数确实好用,比直接用寄存器方便多了。。

是吧  那就好

网友C:
的确是啊,自己配置寄存器太麻烦了,还是CSL   方便省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