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老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3-12-27):
最近我的手机老是死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和手机品牌有关还是和系统有关,万能的二姨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手机配置,系统发过来吗,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B:
手机经常死机是可以避免的,不要同时开几个大内存的软件,按手机软件是一定要慢,要等它反应过来了在按不用的软件,除了qq,不用时请退出,不要挂在后台。

网友C:
是不是手机内存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