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芯片,求助

楼主(2013-12-27):
想找一个5个管脚的稳压芯片,将-12V转换成-5V,求大神帮助

网友A:
7905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05不就行了

要5管脚贴片封装的

网友B:
去TI官网搜索下。之前用过12-5的5脚的开关电源。你要的应该有的。另外其实你把12看做地。0看做-12V。出来的就是-5V了。芯片只是有压差而已。

网友C:
7905也有5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905也有5脚的。

我怎么找不到,7905芯片资料上没有5脚贴片的,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7905芯片资料上没有5脚贴片的,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你找79L05看看。8脚贴片的。

网友C:
8脚也有啊。

网友C:
你到那个资料网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