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我将成为这个大家庭一员

楼主(2013-12-27):
我是新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来这里报个到。
有段程序,好像有点问题: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n);

void main()
{
uchar i;
i=P1;
i=0xfe;
for(;;i++)
delay(100);
while(1);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j,k;
for  (n;n--;n>0)
for (j=10;j--;j>0)
for (k=10;k--;k>0);
}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n);
void main()
{
uchar i;
i=P1;
i=0xfe;
for(;;i++)
delay(100);
while(1);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j,k;
for  (n;n--;n>0)
for (j=10;j--;j>0)
for (k=10;k--;k>0);
}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网友B:
欢迎楼主,多多交流

网友B:
你这段代码是想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段代码是想做啥?

让一个led灯闪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一个led灯闪烁

额,51单片机可以直接位操作,让一个灯闪烁一般是先在main()函数之前把对应的引脚定义一个别名,类似:sbit LD1 = P1^1
然后再main()中的while(1)循环中每delay一段时间对LD1进行取反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