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板上的保险问题

楼主(2013-12-27):
(无正文)

网友A:
走线代替保险就是非正规产品喽,非规产品怎么样都可以喽。。。
木要求

网友B:
2A/1毫米/10毫米长/,省钱可用保险电阻,1分一个/,考虑方便用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通常说的参考 1A 1mm 是保证线不至于发热,压降小
如果你要当保险用,还要细点。
根据电流大小,放个0R 好了。

网友D:
还是建议你用自恢复保险吧。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E:
自恢复是很便宜了 啊

楼主:
这两天没怎么来过!谢谢大家给的建议了!

网友F:
自恢复在大电流冲击几次后恢复的效果不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