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场通讯(NFC)] 求NFC TAG的规范定义相关资料

楼主(2013-12-27):
找了好久没找到 ,哪位大神有么

网友A:
在新版本的android中,近场通讯已经被支持。所谓近场通讯(NFC),又称近距离无线通信,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信技术,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近距离的(10厘米)非接触式点对点传输,NFC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及互联互通技术整合演变而来,实现了在单一芯片上结合感应式读卡器、感应式卡片和点对点功能,能在短距离内与兼容设备进行设别和数据交换。NFC在最初仅仅是对RFID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简单合并,但是在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发展态势相当迅速。 与RFID不同的是,NFC具有双向识别和连接的特点,工作于13.56MHz频率范围,NFC采取了独特的信号衰减技术,相对于RFID来说NFC具有距离近、带宽高、能耗低等特点。 NFC与蓝牙相比较,它不需要复杂设置程序,也可以简化蓝牙连接。NFC略胜蓝牙的地方在于设置程序较短,但是无法达到蓝牙的低功率。他的最大数据传输量是424kbit/s远小于蓝牙v2.1的2.1Mbit/s。虽然NFC在传输速度与距离比不上蓝牙,但是由于NFC技术不需要电源,对于移动电话和消费性电子产品来说,这种技术的使用比较方便。它的短距离通信特征正是其优点,由于耗电量低、一次只和一台机器连接,因此其拥有较高的保密性与安全性,NFC有利于信用*交易时避免被盗用。NFC的目标并非是取代蓝牙等其他无线技术,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领域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不过虽然Android系统已经提供了关于RFC的API,但是跟蓝牙和wifi一样,它必须有硬件的支持。在实际硬件的支持上面,现在的情况还不是很普及,前些日子有新闻称google将在纽约和旧金山测试NFC支付,而iPhone 5据说还是不会集成NFC的功能,Android方面,google早在Nexus S上就已经内置了NFC。 NFC通信总是涉及了一个发起设备和一个目标设备,可以理解为一个阅读器和一个标签设备,阅读器可以产生一个射频场用来给一个标签提供电源,正是这个类似于RFID的特性使得一个NFC的标签设备可以做成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卡片的无源的形式。另外,当通信的双方都开启了阅读器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RFC建立起点到点的通信。 一个拥有NFC硬件支持的Android设备典型的设置是在屏幕未锁的状态下工作在NFC通信的发起设备模式,这个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标签读写器。工作在这个模式下的Android设备将会主动的去搜寻有效范围内的NFC标签,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搜寻到的标签进行处理工作。Android 2.3.3版本下还加入了少量的对NFC的P2P方面的支持。 NFC的标签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包括了各种复杂程度,随着复杂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存储的信息量及种类也有所不同,例如某些简单的标签仅仅提供了供读写的语义,并且只提供了小块一次性写入的只读存储;而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标签还提供了一些数**算的功能,支持加密从而可以进行身份验证功能;最复杂的标签上面还可以包括操作环境,允许在标签上面执行代码并且进行复杂的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