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 LED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12-27):
(无正文)

网友A: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它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LED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晶片的一端附在一个支架上,一端是负极,另一端连接电源的正极,使整个晶片被环氧树脂封装起来。半导体晶片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P型半导体,在它里面空穴占主导地位,另一端是N型半导体,在这边主要是电子,中间通常是1至5个周期的量子阱。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和空穴就会被推向量子阱,在量子阱内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这就是LED发光的原理。而光的波长也就是光的颜色,是由形成P-N结的材料决定的。
你所说的变色指的是全彩的LED灯吧!
全彩LED的主要工作原理是:是由红绿蓝三基色混色实现七种颜色的变化,采用输出波形的脉宽调制, 即调节LED灯导通的占空比,在扫描速度很快的情况下,利用人眼的视觉惰性达到渐变的效果。
给你个参考,有用的,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