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场通讯(NFC)] RFID和NF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2-27):
(无正文)

网友A:
RFID是射频识别技术,它主要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可读写数据,但仅仅是单向的读取。 RFID有低频(几mm的传输距离)、高频(13.56Mhz)、超高频、微波频段等,频段不同,导致功率不同,导致传输的距离不同。
NFC是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芯片具有相互通信能力,并有计算能力。NFC可以看作是RFID的子集,用的是RFID的高频(13.56MHz)的标准,但却是双向过程。 显示全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FID是射频识别技术,它主要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可读写数据,但仅仅是单向的读取。 RFID有低 ...

ls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s正解…………

嗯,貌似研究NFC的人真多啊,这款技术值得期待……!

网友C:
NFC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演变而来,由飞利浦半导体(现恩智浦半导体)、诺基亚和索尼共同研制开发,其基础是RFID及互连技术。NFC是一种短距高频的无线电技术,在13.56MHz频率运行于20厘米距离内。其传输速度有106 Kbit/秒、212 Kbit/秒或者424 Kbit/秒三种。NFC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读取模式。

网友C:
    第一、NFC将非接触读卡器、非接触卡和点对点功能整合进一块单芯片,而rfid必须有阅读器和标签组成。RFID只能实现信息的读取以及判定,而NFC技术则强调的是信息交互。通俗的说NFC就是RFID的演进版本,双方可以近距离交换信息。NFC手机内置NFC芯片,组成RFID模块的一部分,可以当作RFID无源标签使用进行支付费用;也可以当作RFID读写器,用作数据交换与采集,还可以进行NFC手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第二、NFC传输范围比RFID小,RFID的传输范围可以达到几米、甚至几十米,但由于NFC采取了独特的信号衰减技术,相对于RFID来说NFC具有距离近、带宽高、能耗低等特点。
  第三、应用方向不同。NFC看更多的是针对于消费类电子设备相互通讯,有源RFID则更擅长在长距离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