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27):
我用VC6.0做一个基于串口通讯的上位机程序。在测试串口通讯的时候发现,我发送49个字节的数据过去,程序只接收到8个字节;开始我怀疑是串口有问题,就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串口。发现数据能够正常发送接收,且没有数据丢失。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检查了很久,还对比了我之前好的程序。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考虑下通信速率的问题?code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B:
当 PC 接收到第一个字节时,就向你提供了消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立即读串口缓存,只能得到当前接收完毕的字节。由于串口通讯与代码运行相比,速度太慢。后面发送在字节根本就没有被你理会。

网友C:
貌似只读了一次缓冲区
为什么不多读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