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精度问题

楼主(2013-12-27):
我用的是stm8l的板子,开启ADC采集内部电压的功能,用两种电源,锂电池和DC稳压器,这两次ADC测出来的值很不一样。假设都用3V,精度方面:用锂电池的,ADC测出来总是差0.1左右;用稳压器,所测的精度在0.01左右。电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ADC测出来的差距这么大呢

网友A:
锂电池和稳压器都是在稳压管前端?
还是你直接就用他们2个供电?

网友B:
一般来说,电池因为没有工频干扰,所以精度更高.
你这情况难道是电池供电不足?电流峰值无法达到系统耗电峰值?

网友C:
一般AD检测都是有一个基准电压(芯片工作电压),既然电源不一样,芯片工作电压就不一样,那基准电压就不一样。所以检测的数据不同。因为没遇到这种情况,以上观点是我猜的,仅做参考

网友D:
锂电池功率不足,保护板限流太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电池因为没有工频干扰,所以精度更高.
你这情况难道是电池供电不足?电流峰值无法达到系统耗电峰值? ...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F:
锂电池的话考虑其放电功率的啊

网友F:
瞬间测量的时候需要考虑下内阻匹配的啊

网友G:
采集锂电池的电压的时候,打开了单片机的AD采集模块的,该模块也是有一定的影响,该影响对于锂电池来说是很大的,

网友G:
但是对于输出非常稳定的稳压电源来说,去微不足道的啊

网友H:
这个你的参考电源的时用的什么的呢?参考源也有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