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LSE问题

楼主(2013-12-27):
如何判断STM8 LSE 状态 。
很纳闷。我把晶振都拔掉啦。STM8内部的状态寄存器LSERDY 还是在置位的状态。

网友A:
片子自动切内部晶振了吧,STM32外部晶振不稳定会自动切内部晶振。

网友B:
看了下STM8的特性应该和STM32一样的,外部晶振不稳定,自动切内部晶振。

网友C:
应该是根据外部的晶振  工作情况   来自动调整内部的晶振工作吧

网友C:
建议将技术手册   重新在好好钻研钻研    应该就有答案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