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结果图像是否是正确

楼主(2013-12-27):
CCD, DM, dc, CD
我在使用直接从dm6435上的ccdc输入的预览器。我能够获取一个输出图像,但是我不确定结果图像是否是正确的。
我想要获取一个1280像素的bayer格式的图像。

楼主:
期望在预览器中从cfa窜改时丢掉4个像素。

网友A:
预览器所有其它的特征被不使能?

楼主:
但是起而代之的是得到1276个像素的输出,我得到了1272个输出好的像素

网友B:
输出线偏置是?

楼主:
1280像素,以满足32位对准的需求

网友C:
看文档了吗?

楼主:
嗯,文档(spru977d, 5.5.6节)上说,当输入是来自ccdc的时候,我必须将预览器的开始
像素设置为2

楼主:
且结束像素最少设置为2。

网友D:
你的8位输入在最小位重要性级别的时候通过10位路径会堵塞

网友C:
嗯,这解释了输出数据要分为4路的结果。

楼主:
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设置我的ccdc到预览器数据通道以满足8位数据的方法?

网友E:
我觉得你需要为此找到一个工作区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那我试试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F:
楼上讨论很热烈    这个我不太了解   没经验

网友G:
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H:
问题可以不懂,但是帖子不能不顶!

网友I(2014-02-12):
由于专业的限制,楼上的讨论不是太清楚,只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