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一个关于耦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对于一个电路,其上下限频率和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有怎么的关系???对于一个已知的电容怎么计算其临界导通频率?还是说只要是交流信号,电容都能导通,只是在不同频率的信号下其电阻不一样???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知识,任何一本书都比任何大神说的都好
只能重复书的公式给你:fo=1/2πRC

网友B:
不同的电路情况各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电路情况各不相同。。。

那么该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知识,任何一本书都比任何大神说的都好
只能重复书的公式给你:fo=1/2πRC ...

你就说怎么分析?

网友A(点评):
俺非大神

网友C:
大学教材,《电路分析》,有RLC基础电路的分析理论。

网友D:
对一个放大电路求带宽,可以采用电容开路求出每个电容的RC常数,每个常数之和的倒数即是上限的角频率.对于下限频率可以采用电容短路法,求出每个电容的RC常数,每个常数的倒数之和,即是下限的角频率.这样不用求出输入输出的传递函数,这种方法,是MIT发明的,是估算带宽的简单方法.

网友D:
具体点说,第一步,画出电路的等效电路,第二步:对于上限频率计算,将目标电容的RC常数的电容,看成一个电流源(电压源),其他电容看成开路,求出这个电流源(电压源)的二端的电压(电流),电压与电流之比即是这个电容的等效电阻,从而求出这个电容的RC常数,如上求出全部电容的常数,最后,常数加起来,其和倒数即是上限频率的角频率.第三步,求下限频率,同理把目标电容看做电流源(电压源),其他电容看做短路,求出这电流源(电压源)的电压(电流),电压与电流之比即是这个电容的等效电阻,从而求出这个电容的RC常数,如上,求出全部电容的RC常数,接下来,把全部常数算出其倒数,再求出倒数之和,即是下限频率的角频率,小小技术注意,求上限频率时,全部耦合,旁路电容可以视短路,因为频率比较高,同理,求下限频率时,分布电容,如三极管的高频电容视为开路,这样降低计算量,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