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ARM采用什么接口进行连接

楼主(2013-12-27):
DSP和ARM采用什么接口进行连接

网友A:
可以用ARM的数据线连接DSP的HPI。

网友B:
HPI接口可以实现ARM和DSP之间的数据通信

网友C:
如果你希望两套系统操作简单些,然后钱也不是问题,可以用双口RAM通信

楼主:
嗯,我会再看看的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看到用的最多的是HPI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希望两套系统操作简单些,然后钱也不是问题,可以用双口RAM通信

双口RAM真的很方便

网友E:
数据量大的话  就用H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