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后老是提示找不到驱动程序

楼主(2013-12-27):
昨天去北交参加了TI的MSP430G2231的培训 拿回了小开发板 今天本想在自己电脑上试试(win7 32位)但插上USB后老是提示找不到驱动程序

网友A:
直接debug也成吧

楼主:
嗯,但不明白的是不知为什么显示这个

网友B:
呵呵,模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模拟串口

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C:
我也没看明白
模拟串口啥意思        啊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WIN7的兼容性还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E:
楼主的设备应该是UART设备

网友E:
调试时候用的不是这个设备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F:
没有安装的。

网友F:
去ti官网下载试试的。

网友G:
430 jtag的驱动最蛋疼了,经常出问题

网友H:
重新安装驱动 啊

网友I:
下载一个驱动精灵的安装后 ,应该就可以自动的检测到该USB的驱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