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啊。关于mos管电路

楼主(2013-12-27):
这样子那?黑点出可不可能有电位

如上图,nmos上下两端的电位相同,nmos的导通会不会形成电流 Ic。

网友A:
1.整个电路没有电源,不可能有电流
2.当CTRL足够高时,下管可呈导通状
3.上管恒关断态

网友B:
上面那个管子画错了吧,DS间不是三个断续的线,而是一根实线,酱紫表示耗尽型MOSFET你的接法是一个恒流源。如果根据你现在的画法是增强型MOSFET按楼上所述用于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管子画错了吧,DS间不是三个断续的线,而是一根实线,酱紫表示耗尽型MOSFET你的接法是一个恒流源。 ...

是画错了,应该是增强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画错了,应该是增强型的

自己查GB4728去!

网友C:
看不懂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