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没有办**常复位

楼主(2013-12-2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

网友D:
只在重负载下出现吗     你测测电源是否稳定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一种就行

网友E:
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楼主:
先结贴了哈。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