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转来的JTAG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2013-12-27):
是不是用IAR就可以下载?是选那个FET吗?

楼主:
另外MSP430的JTAG是不是符合IEEE标准的?

网友A:
可以用IAR下载,选用FET。 JTAG不是完全符合IEEE标准,有小差异

楼主:
那我该买个什么样的下载器呢??

网友B:
并口仿真器可以下载,不过分两类,有类简单的没有TEST脚功能,不能下载仿真全系列的430单片机

网友B:
还有全能的,含TEST脚的,可以下载仿真全系列的430单片机

楼主:
msp430f2132 可以吗?

网友C:
全系列带TEST脚的可以

楼主:
由于笔记本没有并口,所以只能放弃用并口JTAG,改用BSL,我看BSL的文档上说BSL是串口编程,用的是RXD和TXD(买来的编程器的资料用的是P1.1和P2.2),  我就疑惑了,msp430有专门的UART口,如果我要msp430和上位机通信的话,用P1.1和P2.2可以?

楼主:
还是说只能用技术文档中的方法

网友D:
F2132支持2线JTAG烧写,只需要TEST和RST以及电源和地共4个端口。

网友D:
使用FET可以调试烧写程序,FET与上位机用USB连接。

网友E:
并口的jtag也可以下载,接口的这些都是用驱动的

网友C:
MSP430的单片机是提供USB和并口两种仿真的啊,很简单的啊,一般都用USb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