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NANO120定时中断发现一点问题

楼主(2013-12-27):
D:\微云网盘\65921458\问题\QQ图片20131227180452.jpg当4个定时中断都打开时发现一些问题,程序中定时中断 TIMER1  1ms中断一次 ,优先级2 , TIMER2 和TIMER3 都是10us中断一次优先级0 , 由于TIMER2和TIMER3中断频率高优先级也高,运行中发现TIMER1前面进入几次中断后就不能能进去了,当然软件上可以处理避开这种情况,但这个毕竟也是芯片的一点问题。下面是寄存器的数据说明了中断开标志也对但是程序不能进中断的情况

网友A:
楼主好像不会插入图片,直接复制是不可以的,需要以附件方式添加

网友B:
代碼發上來吧。

网友C:
10微秒就中断一次可能频率太高了。

网友D: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定时器不是很精准的问题?比如说1000hz的定时器,翻转IO口,确不是500hz,而是502hz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