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爬电距离

楼主(2013-12-27):
本人在开发一款反激式电源板,该板只给电容储能,因此电压高而电流并不大,板子上的电压最高可达DC360V。根据网上百度的资料,360V要3个mm,大概118个mil,但我发现我之前一个兄弟做的差不多同样功能的PCB,最窄处只有不到40个mil,却不见打火,用的还算好。由于尺寸所限,我现在设计的爬电距离为80个mil,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总心里打鼓,怕留下什么隐患。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怎么看?谢谢。

网友A:
低电压部分窄点没事的

楼主:
我就是说的高压信号,最窄处不到40mil,也不见打火。我现在设计的是80mil。

网友B:
做设计,首要的是要懂得“规范”

网友C:
书上说36V以下的电压是安全电压,可我手握着72V的直流电压的两极却安然无恙,甚至连一丝触电的感觉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书上说36V以下的电压是安全电压,可我手握着72V的直流电压的两极却安然无恙,甚至连一丝触电的感觉都没有。 ...

皮糙肉厚啊,改用舌头试试?

网友E:
还是开个槽靠谱。有时是因为潮湿等原因会有爬电或者漏电!主要还是要过安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书上说36V以下的电压是安全电压,可我手握着72V的直流电压的两极却安然无恙,甚至连一丝触电的感觉都没有。 ...

双手干燥,到时没有问题。试试手上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