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之后电池接管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个电路想请教一下,现在是电池和市电一起供电,当掉电的时候电池供电,当有市电的时候市电供电,电池不供电。图中VBAT是5v镍氢电池,也是充电芯片的输出脚,A5v是市电的5v,两个电路之间给系统5v供电。现在的问题是没办法切断电池电压,当有市电的时候电池也在供电。

网友A:
楼主是想用硬件自动切换还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用硬件自动切换还是软件?

是想硬件自动切换,本来软件是可以的,但是软件工程师说做不了那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硬件自动切换,本来软件是可以的,但是软件工程师说做不了那么快

你要多快的切换时间?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快的切换时间?

应该毫秒级吧,5v电路是400ma,里边有一个1000uf的电容可以撑一下,要求在市电掉电的一瞬间马上电池接管,也就是要求三极管马上导通,但是软件工程师说这边掉电了之后系统就没有电了没办法发出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没有

意思是在mos管的两端再并一个二极管吗?mos管的里边不是应该有一个反向二极管吗?

网友B:
自行切换满足否

网友B:
是说,体二极管能否造成电池倒灌?2个二极管简单电路能否就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C:
可以用市电控制电池供电通断,这样可以实现自行切换

网友D:
好像2个二极管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市电控制电池供电通断,这样可以实现自行切换

如何用市电控制啊,当然可以用市电控制开关管通断,但是当市电没有了,开关管再导通,那时候系统已经没有电了,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市电一断电,电池立即供电,供电系统不出现间断,但是如果用个开关管虽然市电断了可以开光管导通但是中间的断电时间系统已经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切换满足否

虽然掉电后电池可以不间断供电,这种没用啊当有市电的时候,电池也在供电,而且最少也有0.3v压降,我这个0r电阻最早就是准备换二极管的

网友E:
用+A5做输入信号,通过两个NPN三极管控制NMOS管导通。或者直接简单一点,使用两个二极管,防止反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2个二极管就可以吧

两个二极管也不行,充电芯片的输出还是被拉低了,本来充电芯片的输出脚也就是电池的那个脚设置的是5.9v,但是会被拉到市电的5.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切换满足否

不行啊,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没有

这个二极管是体二极管吗?那个是pmos吗?这样接的原理是什么意思?当没有市电的时候电池能立即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用市电控制啊,当然可以用市电控制开关管通断,但是当市电没有了,开关管再导通,那时候系统已经没有 ...

目前我现在使用的产品就是用适配器电源控制电池电源,产品工作一般电流在300mA左右吧,切换测试中还没出现断电现象

网友F:
不管用MOSFET或二极管,均可以可靠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用MOSFET或二极管,均可以可靠切换。

mos管可以,二极管有明显压降

网友F:
引用 楼主:
mos管可以,二极管有明显压降

那也得看情况,如果电流不大,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大约0.3~0.5V(根据电流大小)

网友G:
电池回路的开关由市电电源控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也得看情况,如果电流不大,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大约0.3~0.5V(根据电流大小) ...

0.3-0.5压降太大了,本来镍氢电池在加负载的时候电压就被拉低的很明显,再低电压系统就会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回路的开关由市电电源控制就是。

你的意思是当有市电的时候开关管关断,当市电没有了,开光管都通电池接管,但是当市电没有了系统就关机了,开光管再导通已经没有意义了。要求是当掉市电的瞬间系统还没有受影响的时候电池已经接管了,要求反应时间在m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没有

现在在电池的输出端正向接了一个pm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一个新的问题是当市电5v高于电池电压的时候,mos管的体二极管是导通的相当于市电5v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体二极管能否造成电池倒灌?2个二极管简单电路能否就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

对,现在接pmos管当掉市电的时候可以正常接管电源,系统不会重启,但是当有市电的时候体二极管倒灌电流,市电5v给电池充电,充电芯片设置的是5.5v,低于设定电压的88.6%才会给电池充电,市电是5.2v,也就是说电池电压永远跌不到充电芯片的充电开启电压

两年了才注意这个啊

网友H:
不是用了电子开关了么,软硬件都可以啊,如果没有别的需求,硬件还更简单些。

网友H:
难道你还想在有市电的时候,市电给镍氢电池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用了电子开关了么,软硬件都可以啊,如果没有别的需求,硬件还更简单些。 ...

电子开关的控制信号是用什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道你还想在有市电的时候,市电给镍氢电池充电么

现在的问题是就不想有市电的时候市电给电池充电,但是mos管的体二极管会造成电流倒灌如何解决倒灌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当有市电的时候开关管关断,当市电没有了,开光管都通电池接管,但是当市电没有了系统就关机了 ...

市电断电时的电源电压是有个下降时间的,这个时间足够使开关管动作,事实上,因电容的平滑作用,市电掉电后切换到后备电源的过程完全是平滑、无缝的,太多的产品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就不想有市电的时候市电给电池充电,但是mos管的体二极管会造成电流倒灌如何解决倒灌问题
...

换一个FDN304试一下,然后用个与非门控制开关,在+5那加个大点的电容,这样可能会多费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市电断电时的电源电压是有个下降时间的,这个时间足够使开关管动作,事实上,因电容的平滑作用,市电掉电 ...

开关管的基极接市电,当有市电的时候开光管关断,电池和市电5v隔离,当没有市电的时候 开关管导通,电池给接管供电,但是我这么搭了电路接管不过来,系统直接关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关管的基极接市电,当有市电的时候开光管关断,电池和市电5v隔离,当没有市电的时候 开关管导通,电池 ...

显然,你的电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然,你的电路不对。

大侠,你说的 开关电路是什么样的,能帮忙画一下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说的 开关电路是什么样的,能帮忙画一下吗?谢谢!

这个需要知道整体设计信息和电路,而且,想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不能求现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需要知道整体设计信息和电路,而且,想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不能求现成。 ...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I:
解决方法说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解决方法说一下啦

就是加了一个开关电路,用mos管解决了压降的问题,根据整体需求,主要处理好体二极管的反向导通问题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