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寄存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28):
430在讲寄存器的时候,寄存器每一位下边的rw-1,rw-0,rw-(1),rw-(0),r-(1),r-1,r0,r-(0),r,rw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r是可读
rw是可读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是可读
rw是可读可写

那后面的0,1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后面的0,1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是默认状态,手册上应该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默认状态,手册上应该有介绍

不是很明白,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具体一点吗?

手册里对这种标注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对这种标注的说明:

很详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