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天线静电问题

楼主(2013-12-28):
各位大侠: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机器是有两个模块,一个是GPRS 模块,当打8k静电的时候打天线,机器系统会重启,但是把另一个载波模块插上后再打GPRS模块的天线就没有任何问题。两个模块分别通过两路串口和主系统通信,共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想明白   帮忙顶

网友B:
是不是另一块有ESD保护,直接将干扰给卸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   帮忙顶

谢谢,就是两个模块A和B都是通过串口和住cpu通信的,只插A模块需要打8k静电,当只插A 模块,打静电会重启,把B模块插上A模块打静电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跟地回路有关,具体原因需要看实物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另一块有ESD保护,直接将干扰给卸走了

有可能,我再这个模块串口加一个ESD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地回路有关,具体原因需要看实物才知道。

应该是地回路把静电导入cpu了,加esd试一下

网友D(2018-01-31):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地回路把静电导入cpu了,加esd试一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9-03-15):
静电问题解决方案找我464932301 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