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组详细图片,恳请大师相助

楼主(2013-12-28):
示波器怎么设置都不能测纹波,探头是标配的10:1的,下面是我的详细设置情况,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上面这是底噪,没有实际测量,下面的图片开始实际测量

设置为100mV div,峰值电压超过1V,,设置为500mV div,测量结果超过5V,,设置1V div,测量结果将超过10V,这究竟是那里设置不对?用探头勾住示波器的方波发生器,如果此时div设为1V,屏幕上面幅值显示1Khz,峰值显示3.4V,如果div设为5V,幅值就是3.7V左右,如果div设为10V,幅值就会增加到4.5V,以此类推,虽然电压变化,但是1K的频率是不变的,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测量结果会随着div的变化而变化?
设为直流耦合测直流电压是可以正常测量的,10:1探头设交流耦合测VDS四五百伏的电压也可以测,虽然波形不全,但是有五百多伏的电压显示,就是纹波没法测,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测试对象是12V反激小功率电源

网友A:
木用过安捷伦的示波器,
上面的是感应市电波形,排除地线接触不良,或换个通道试试,排除通道问题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  示波器用电池吧,这个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C:
示波器探头上有个衰减开关  是否选择呢

网友D:
你就不要用自动的测试了
首先,示波器 你先接标准信号,自己先搞明白了
然后, AC 档 50mV 时间的话10ms 先看到波形,然后再调整幅值或者时间。
另外,你被测信号要稳定 如果是电源 请加电阻做负载。

网友E:
地没有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