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固件程序和驱动程序指什么

楼主(2013-12-28):
固件是指Host Controller Driver(HCD)吗?驱动程序是指OHCI上所说的client software,也就是USB芯片厂商提供的那些程序(如图),是这样吗?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网友B:
烧写到USB设备芯片里的程序是固件,
帮助USB设备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的程序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