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字调压器电路

楼主(2013-12-28):
这是一个数字电子调压器,输入电压是220V,先经过12V变压得到12V,然后经过7805得到5V。单片机控制三极管,通过变压器最终得到一个0~220V的电压。
如图。74HC164是用来驱动数码管。 3个按键,上,下,关,共用了RB1引脚。然后按键通过二极管接到了74164的3个输出端,分别是Q0,Q1,和Q7
请问这种接法,单片机是如何识别不同的按键按下的?
我看了电路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电路确实是这样连接的。
另一个问题是RB0的连接起到了什么作用?

网友A:
串行分时检测

楼主:
分时检测?这也行?怎么分时?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