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关于BQ24072的充电电路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3-12-28):
今天调试BQ24072,不知是什么原因。IN脚输入5V直流电源后,芯片不工作,检查引脚电压,发现IN脚的电压被拉低到0.1V,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IN与VSS之间的阻抗, 还是400k,请问各位大牛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T1是我自己设计的 一个充电切换电路。

网友A:
1)电容上电后短路;
2)芯片损坏;
3)直流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B:
引脚在肚皮底下的?

网友C:
串个电阻输入呢

网友D:
输入串个5.1K 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