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无法启动调试功能?

楼主(2013-12-28):
刚接手STM8S003F3芯片,编译软件是IAR1.3版本,当连接编译器是就出现如下提示符: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D\........."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请问这是哪里的路径没有选对吗?谢谢!

楼主:
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说说,谢谢!

网友A:
楼上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STM8S003是没有在线调试功能的..哈哈

楼主:
不是吧?通过vcc swin gnd rst端口调试,003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003F3当然支持在线调试,用的是SWIM接口。
看你给出的提示,视乎是没有产生正确的调试文件格式,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D\........."?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不在现场,不清楚情况。
你排除吧。
如果有条件,先安装STVP,用STVP读下003,如果可以读出内容,硬件、最小系统没问题;
用IAR,做一个最小工程,只要While();,看看是否可以进入调试模式?只要选定MCU 型号和调试工具,什么都不用该。
没问题,那就看看你的工程吧,是否你加了什么特别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F3当然支持在线调试,用的是SWIM接口。
看你给出的提示,视乎是没有产生正确的调试文件格式,
Either th ...

重新建立了个工程,按您说的只选了型号和调试工具(ST-LINK),还是出现同样的提示,不知道什么问题,关掉了360,又重新安装了IAR FOR STM8软件,还是同样的提示。

网友C(2015-07-28):
重新设置对应的型号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D:
STM8S003是没有在线调试功能的.

网友E(点评):
乱讲,这个系列的支持调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M8S003是没有在线调试功能的.

不会没有,我都用这颗芯片调试了好几个产品了.:)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或者引脚使用不正确吧。

网友G:
同意楼上 仔细检查硬件电路或者软件配置

网友:
配置不对,肯定出差错,所以每次都要看清楚。

网友H:
支持在线调试的。

网友I(2015-10-27):
重新设置对应的型号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J(2020-03-22):
今天也遇到了